N4110,N4120 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不出供电

楼主(2013-05-27):
一台N4120的笔记本,刚拿来的故障现像时亮时不一亮加不定时掉电。拆机测试发现南桥周边只要轻轻一按就掉电,想都没有想直接做了南桥,接屏测试了几次正常,以为好了。让徒弟装机,谁知装机装起来死活不亮了,又拆机测试,发现集成显卡PL7,和独立显卡PL4供电出不来。测试它们的供电IC发现开启没有。接着刷BIOS,换南桥,换EC都无果,测试PLTRST#也没有发出来。在论坛查阅发现有两个贴和我的故障现像一样,一个是U25歪了,一个U25和U4之间断线了。目测我的U25,发现也歪了,加焊U25,开机电流一路跳变。亮机。至些,发现I系列显卡供电出来的条件,应该是CPU跑码之后发出的。别一个N4110和N4120。BIOS通用,还有就是U25歪可能是这两款机器的通病。我的主板版号:DAV02AMB8F1。

网友:
N4110和N4120。BIOS通用
U25歪可能是这两款机器的通病
  学习了

网友:
虚焊还是怎么样 ?

网友:
求个图纸。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没有呀

网友:
U25歪是这两款机器的通病

修复好多台了

网友:
很好奇真的吗 我有台问题你一样 到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
怎么不发ec BIOS和南桥BIOS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