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基本启动过程

楼主(2013-05-27):
电压

(1) 开机前,当ATX电源插入主板后。ATX电源的第9针脚(5VSB紫色线)分别给ATX电源的第14针脚(PS.ON 绿色线)、I/O芯片、南桥和开机排针(PW+ PW-)提供电压,南桥收到电压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降压,然后再把这个电压送给32.768晶振, 晶振收到电压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32.768KHZ的频率送给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然后ATX电源的第14针脚就会发送一个PS.ON开机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和I/O芯片后到达南桥。南桥收到PS.ON信号后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完成初始化。

(2) 开机后,当我们瞬间短接主板上的开机排针(PW+ PW-)时。开机排针(PW+ PW-)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从而产生一个跳变信号发送给南桥。南桥收到开机排针(PW+ PW-)送来的信号后, 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会通知I/O。I/O内部的开机电路把ATX电源的第14针脚控制为低电平,当ATX电源的第14针脚变成低电平以后, ATX电源开始工作, ATX电源各路引脚分别输出各种不同的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供电电路,当CPU供电电路收到电压,产生CPU的核心电压送给CPU。当内存供电电路收到电压以后产生内存的主供电和AD线供电送给内存。当显卡供电电路收到电压后产生显卡的主供电和显卡识别电压送给显卡。

时钟

当主板上的所有供电电路都完成了工作以后,主板上的供电电路就会给时钟芯片提供3.3V电压送给一个14.318的晶振。晶振收到电压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14.318MHZ的频率送给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有了电压和频率后, 时钟芯片内部的升频或降频电路开始工作,并把收到的频率进行处理。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频率,分别送给主板上的其它芯片和所有扩展槽。

复位

当主板上的时钟电路都完成工作以后,ATX电源的第8脚(PG/POK)就会产生一个PG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后到达门电路芯片,门电路在收到PG信号后由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两个PG信号分别送给CPU和南桥,南桥在收到PG信号后南桥内部的复位电路开始工作并把收到的PG信号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RST,分别给主板的其它芯片和IDE槽然后再经PCI、AGP后把RST送到北桥,北桥收到RST后由北桥内部电路进行处理并产生一个CPU的RST送给CPU。当CPU完成工作后CPU就会给CPU的AD线发生一个IRDY主设备准备好,经北桥、PCI后到达南桥,南桥在收到IRDY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CS片送给BIOS,BIOS在收到CS后BIOS内部的自检程序开始工作并开始检测CPU的一些信息并把检测到的信息载入到BIOS里面,CPU检测完后BIOS里面的自检程序会接着检测内存和显卡的一些基本信息并把检测到的信息载入BIOS里面,当显卡检测完以后显卡就会产生行场信号和红、绿、蓝三基色信号并把这些信号送给显示器,显示器在收到这些信号以后,开始显示显卡的一些信息然后再显示CPU和内存的一些基本信息当这些都显示完成以后。BIOS内部的自检程序开始检测由南桥控制的一些扩展设备和所有的外设接口设备并把检测到的结果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当主板上的所有设备都检测完后BIOS就会从IDE/FDC引导系统,当系统引导成功以后BIOS就停止工作。由系统控制整个主板的工作,这样主板就完成了整个启动过程。

网友:
楼主哪找到的资料?

网友:
哎呦,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你这信息就不要发来了,有些主板开机不经过IO.南桥独立开机,别害了人家

网友(2013-07-14):
很好的学习质料,对新手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
找度娘随便找一堆图文并茂的

网友(2015-04-22):
看的头晕,开机过程有好几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