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掉电问题

楼主(2013-05-27):
   HP 510 掉电问题  INTEL 双桥的   机器能亮机   但是就是再XP滚动条处掉电   进PE   正常    重装过系统可以解压  解压完后 再到滚动条处依然掉电....     系统XP 和WIN7都装过 都是一样

网友:
不集成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加焊试试,或桥虚焊

网友:
换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