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函数错误???

楼主(2013-05-27):
求助大婶们
联想B490笔记本,分区装系统,但是分完区要保存的时候,保存不了,提示函数错误,这是什么意思啊,,,如何解决?希望能给点理论指点并能有解决方法。。。大恩不言谢。。。

网友:
以前装过DELL的本本、遇见过这故障、进win7的pe手动格式化就能解决这事

网友:
用PE里的手动分区工具就可以解决了,先分区格式,后装系统。

网友:
这问题下个大硬盘分区工具。直接一键分四区  哈哈  完美“越狱'了

网友:
楼主第一次装系统吗,PE分区工具是学习装机必备的软件。

网友:
用分区工具格式化。或者直接GHOST分区

网友:
如果分区这么简单就解决的话我也不会求助的,,,问题关键在于分区无法保存。。。

网友:
硬盘被加密了 我遇到过 DV1000的机器

网友:
直接用DISKGEN分区,或者一键变4个区5个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