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的板子神经病一样的问题,有新发现,重新开一贴

楼主(2013-05-27):
华硕m2n68,开机掉电,之前发过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1787-1-1.html

今天拿出来重新研究,有新的奇异事情出现,特重新开一贴。

背景:最开始修他是无复位,测到无内存供电1.8,原因是一个双二极管烧坏,导致供电芯片apw7120ke供电脚电压不足,更换后正常,并很赏脸的点亮了一次

问题:第二次开机就翻脸了,开机掉电,主板保护。可重复开机,0.几秒就掉。拔下4pin就不掉电,自然无核心电压和总线供电。查cpu供电,12v 、mos管、vcore都不短路,管理ic旁电阻电容也无异常。搁置

今天
1  反复开机测试,发现当pwr_btn#和rstcon_sb#同时接地可开机,也就是说同时按开机和复位可开机不掉电!开机后查供电全有但无复位,查ht_vld和pwrok_sb均为高电位,看来nv的m61独桥可能性大?
2  查温控芯片,发出的h_thermtrip#和h_prochot#均拉低,不知道拉低代表什么意思?去掉中间三极管强行置高两个信号,似乎没什么影响。按开机继续掉、按开机+复位继续不掉
3  拔下4pin不用按复位,按开机即可上电不掉,但也没有复位

能是咋回事呢?干桥没家伙事儿啊

补充内容 (2013-5-28 16:17):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了,经测试发现,只要ht_vld产生高电平,就会掉。人为拉低ht_vld就可以短接开机针开机不掉电,这也是插4pin掉电的原因所在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时序里ht_vld产生代表供电正常,下一步就该发出

网友:
给你一个回答:华硕的主板设计会在复位过后,不能跑码的话,最多4秒掉电重启。但是不过复位它的IO和BIOS、桥都不能工作了,那这个掉电设计当然也就无法正常工作,怎么会掉呢?所以,你的维修方向还是开机有复位不能跑码,解决这个问题,所有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我没修过几块板子,华硕的这个特性以前我也不知道,谢谢你的提醒。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就掉,特殊方法开机就不掉了。不掉的时候复位为什么不出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网友:
桥得到ht_vld和pwrok_sb,还不出复位,会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