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W16EC分屏

楼主(2013-05-27):
   SONY VPCCW16EC分屏 还有2道横杠!换过屏,显卡,显存,屏线量过OK,搞晕了,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求救高手,在线等!

网友:
依然都动过了,建议查下屏接口的针脚看看,修好给个答复···

网友:
同事换几样  试过没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还是一样的,,,真的很纠结

网友:
屏线再换一根全新的吧,有时候量是好的,但实际上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呵呵。。。注意SONY板上的跳线。。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期待你修好后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