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 4800+ 和 amd 7450 CPU那个好,好多少

楼主(2013-05-27):
(图片)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AMD 7450比4800+先进一点,在CPU-z的指令集一项,7450比4800+多一个SSE 4A。

网友:
另外,7450还有三级缓存,4800+没有,双核以后的CPU ,频率不再是唯一的评价CPU优劣的指标

网友:
性能肯定是7450比4800+好,但是性价比肯定是4800+好了,7450散热性能很差容易坏 出现蓝屏死机的故障,不玩大型游戏,建议4800+

网友:
两个都是双核,但是7450是后面新研发的有2m的三级缓存,而且这两个温度都高,性能7450高

网友:
性能肯定是7450比4800+,一般都是数字大的比小的好啦

网友:
4800性能稳定一些,玩游戏好

网友:
老掉牙的u 还讨论什么呀

网友(点评):
不懂就要问,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7450是属于开核CPU,如果人品爆发的话能够开核,  7450温度比4800+温度高很多,夏天很容易自动关机,性能7450要高,毕竟有三级缓存

网友:
了解 了, 非常感谢  所以回复的朋友

网友:
我用过7450一段时间,发热量很大。从参数上看,默认情况下,比480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