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6 H5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5-28):
     MS-7636 刚过保修期。通电待机3.3V电压都没有,心想估计是网卡或是桥段路了。直接奔网卡、桥、I/O旁边的电容测,结果出乎意料没有短路都正常。剩下就是 5VSB转3VSB电路出问题了。查吧~~~~,新架构查了半天没弄出个名堂来。上论坛上找了份图纸 一看晕乎ATX_5VSB正常后 NTC3016拉低SYS5VSB_OFF信号 5VSB电压才会出来, 。查了NTC3016Y 供电有5V晶振也启震。就是不拉低,因为找不到NTC3016Y 的datasheet不知道工作条件。于是强制拉低SYS5VSB_OFF信号,5vsb是出来了,但是3vsb还是没有找到3vsb是由RTCRST#控制up7704的开启脚产生的。 于是查RTCRST#,晕只有0.4V电压。正常应该是3V于是跑线路到桥旁边一处不通揭开散热片 一片灰尘下面线路有点腐蚀了,剥开一看果真短线了。接上之后,结果大家明白的。

维修此机有一点不明白的,希望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NTC3016Y要等到RTCRST#信号正常后才拉低sys5vsb_off信号。

网友:
这个图上面看到,这个是可选择电路,一路由SYS5VSB_OFF控制Q85管子产生EN,二路是由VCCRTC控制Q84 Q83产生EN,这个具体是工厂的控制方式不同,它要求必须复位RTC电路才有待机电压。

网友:
现在明白了,NTC3016Y应该是根据判断桥是否有发出SLP_S3#、SLP_S4#信号,去控制发出SYS5VSB_OFF
信号。 因为RSMRST#被ATX_5VSB上拉所以比3VSB先出来。桥会预先发出SLP_S3#、SLP_S4#信号。该做法跟IBM的相似。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很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