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FT01 本本 开机到0.27掉电。

楼主(2013-05-27):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ft01 本本  版号LA_3541P  开机到0.27掉电。3V 5v 都有,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CPU供电没有,按开机键就有了, 想请教一下这 是不是U的供电问题,下面思路该怎么办?求大师们帮助!谢谢大家了!!!!!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各路供电有没有,公共点对地阻值多少,说的太笼统了,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A:
0.27一般没到U 肯定是其它供电有问题 仔细查

网友:
是的哦  , 哎~~~ 有点头大了    因为没有时序图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量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再测量触发瞬间缺哪个电压  排除以上两方面 再看看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7一般没到U 肯定是其它供电有问题 仔细查

cpu 没有供电,不知道该如何查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 没有供电,不知道该如何查起了.......

0.27CPU没供电非常正常,但是不是让你测CPU供电,你要测试各公共点对地,还有各路供电,到0.27电压的,凭我的维修经验感觉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D:
0.27a系统供电已经基本正常,下一个单元供电没有工作(1.8v,1.2v,1.05v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0.27a系统供电已经基本正常,下一个单元供电没有工作(1.8v,1.2v,1.05v等等)

好的  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7CPU没供电非常正常,但是不是让你测CPU供电,你要测试各公共点对地,还有各路供电,到0.27电压的 ...

电源芯片这边电路图上的5V输出变成了 8V    1.05的都没有,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源芯片出了问题    电源芯片供电正常

网友E:
掉电最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最恶心了

  是的 ,这么说呢   还是技术不到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