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VX924 图纸

楼主(2013-05-27):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
什么原理
就是液晶显示器的原理啥

网友A:
液晶原理图? 楼主是新手么。。建议先学ATX电源维修 然后再看液晶的电源板 ,就简单的要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原理图? 楼主是新手么。。建议先学ATX电源维修 然后再看液晶的电源板 ,就简单的要死了

这个电源输出只有12V ADJ是1.02V   on/off 是0V这样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输出只有12V ADJ是1.02V   on/off 是0V这样对吗

驱动板供电多少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供电多少V呢

是12V   一共就6根线,2个gnd 2个12V  一个adj  一个on/off    ,这个on/off这个脚是0V对吗?我就是不知道这个脚是驱动板供的电了,还是电源板。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C:
神马问题是 要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神马问题是 要图纸

开关按键无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按键无电压

先测电源板上有没有正常的电压过去,如果有重点测驱动板,没有就去修电源板。这两块板电压都正常啦才会产生出开关按键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测电源板上有没有正常的电压过去,如果有重点测驱动板,没有就去修电源板。这两块板电压都正常啦才会产 ...

ON/OFF这个电压是电源板发出的,还是驱动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OFF这个电压是电源板发出的,还是驱动板呢

是电源板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板发出的

当开关不工作是0V 工作是3。3或者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开关不工作是0V 工作是3。3或者5V

哦!明白了,就是没触发之前是0V对吧!那这就是驱动板问题了?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就是没触发之前是0V对吧!那这就是驱动板问题了?对否?

可以这么说,不过是不是驱动板的事我不知道,呵呵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