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HPC LWM950 可是没有成就感

楼主(2013-05-27):
本人1号开始看恒达的液晶视频到现在,感觉差不多了,本想下个月准备干液晶了,可想今天来了太HPC LWM950 故障现象时开机亮下酒黑了,再开故障重复,根据所看的视频,应该是高压保护,或者灯管坏了,哎怎么不来个不通电呢,手里又没有点灯管的工具,咋整,先拆掉看看把,拆除一体板,测输出电压13.34v 5V 应该正常啊,怕不是灯管真的坏了吧,我越没有你越 来给我整搞不了的,心里生气本来今天杂事太多心情不好。上百度对型号打上故障现象直接搜到我们强大的迅维了,看到有根我一样的故障,有说高压,有说灯管的说的我蛋子都凉,后来有一哥们说给高压那里两个瓷片电容取了酒好,*脏话*,这我能干,取电容吗,比上电容还简单,老铁取下,装壳子,好不好都装上吧,不好我也没法整,装好试机艹了,正常了,到现在也好,这是我修好的第一台液晶,可是我没有成就感,不知道什么问题,瞎整好了,那两个瓷片电容为什么这么邪恶,大师们解释下,虽然搞好了但是搞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可能是漏电吧

网友:
高压板一般朕都不修的  , 多看几种一体板,能一眼找出 12v ADJ ON/OFF  GND  直接上个板。收钱60大洋-。-【今天第一次改高压成功,好吧真的是第一次改。还尼玛当着客户面改。。各种被围观】

明天修17 IBM的高压。空间有点小 好像放不下去我的板。。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是好啊,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了。开机亮下酒黑百分之九十九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不是亮下立马就黑了,是亮个5秒钟左右,屏幕明显暗了下来,紧接着黑屏,,不知道什么愿阴

网友A:
换个板才收60元,太少了吧,换个电容 换几个按键还要8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板才收60元,太少了吧,换个电容 换几个按键还要80呢,

看来我还不够黑啊。。。。要继续努力。。其实板才12块,,收60我觉得可以了。  不过今天那台显示器。。
保险丝爆了,看人家修过 去了保护。
我也没在意 测了一下 各路正常 直接上保险丝。。恩,,出画面了。。就是屏有抖动。。

用点屏套装点 也是抖动
然后确定灯管问题。。
因为是下部分抖动 。就换了下面的2跟。。我有拆的别的19寸的带支架的。直接2跟全换了
但是还是*脏话*抖动。。
于是上面两根也换了。。

结果呢。。还是有点。。。
最后不行了 灯管接口附近糊了一大块锡箔纸。。。。。还是稍微有点抖动。。。直接没招了。。
让他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