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加电白屏

楼主(2013-05-27):
接到一台二修本,外接能亮,接屏电流上到2.05的时候就掉电了,刚开机屏幕会白一下,拆机测试,发现上家飞了几条线,其中有一条+3vs-lcd没有电压, 图中1点有12V,2点没有电压,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呢?2点的阻值是602

网友:
VDD_EN没发出吧

网友:
补上电阻  就OK 了

网友:
期盼答案,不解?

网友:
EN的开启信号没有过来,你说的那个电阻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查别的吧。

网友:
电阻应该木有坏。。。测试没有电压,应该是Q9202b导通接地所至,貌似正常!

网友:
屏幕供电飞线到3.3看看

网友:
铜牌维客??/????Q1701A的2有电压吗?

网友:
VDD_EN有了没

网友:
2点没有电压不能确定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EN没有电压,导致后面把管子导通拉低了,直接接地了

网友:
这个电路在 讯维教室后面有,

网友:
测下en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 Q9202  5脚有没有电压   有的话电阻就没坏

网友:
每天第一次开机都能正常开机
,第二次电流走到2.2左右就掉电了,那个L-VDD-EN也没有产生,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同样的问题期待

网友:
越高越复杂了   还是查屏供电 和信号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