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块没法直接用,我也配了点松香溶液,但用着不太好,请兄弟们指正下

楼主(2013-05-27):
如果用松香块,烙铁粘一下一股白烟就没了,再焊接也没效果,于是学者帖子上的方法配松香水,其实就是松香块敲碎+工业酒精(学校点酒精灯用的,不知道浓度),使用中发现很多问题:

1 我想这应该是越浓越好,于是一小瓶大约120毫升就放了2块松香(2元一块),结果发现不能完全溶解,底下有沉积。结果第二天严重了,瓶口处都蔓延上来松香的颗粒,瓶盖都打不开了。
2 使用中开始用针头,一会儿就堵了,没办法就用毛笔蘸一点刷。一会儿毛笔也会硬,不过泡在溶液里软得也快。缺点就是毛笔吸得太多,浪费。
3 焊接过后,太脏了。也是我手法不熟练,溶液放的也多,每次焊完一块io,尤其是qfn的40脚以上的ic,看吧,周围褐色的一大片。我都是先拿平螺丝刀刮,然后才是酒精洗,刷子刷,但是引脚缝隙处还是有松香和杂质

高级的焊膏没用过,以前焊的都是插件,直接松香块,现在都是贴片,真不好弄。

网友:
一小矿泉水瓶子放一块松香就可以了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松香,搞家电维修差不多,搞笔记本维修的,元器件都很小、很密,建议去买BGA焊锡膏,搞我们这行,没有好的工具,就等于医生做手术没有手术刀

网友:
松香有着不可抹灭的功效,有些焊膏还不如松香呢!

网友:
还是松香价格比较平民化,呵呵。 膏什么的太贵了

网友:
就是吗!松香价格便宜又好用,又不会蚀电路。便宜的焊膏不清洗怕会腐蚀电路,清洗是真麻烦。贵的焊膏真的贵啊!

网友:
我原来也和楼主的想法一样,也做过,后来感觉麻烦,直接网上购买做好的松香水,感觉好用多了,22元1斤,应该可以用很久了(自己DIY)。

网友:
  用松香加助焊剂,  稍微稀一点  ,感觉还好用,现在夏天洞口一直没堵过,就算堵了用风枪吹下就好了

网友:
迅维卖的专业的锡条,中空的包好松香,焊时无需再加松香,好用又不贵,楼主现在还在用松香块,太落后了。

网友:
你去看下迅维专卖店的这个锡丝吧,后面有链接和介绍。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1841-1-1.html   具备双相机型,任何形态焊接均能迅速完成.
非卤素,不腐蚀,不飞溅,不起臭味
残留物少,焊点光泽,干净.
采用纯原料锡铅合金,经过优良技术调配,符合国际规范。
熔锡温度最低凝固时间最短,不易因长时间高温损坏零件。
.特殊活化树脂添加剂,不会发生腐蚀现象。
.超亮度、低阻抗、空焊防制力超强

网友:
如果是焊接多脚贴片元件,我习惯先涂一点松香液在上面,然后吹+拖,总不能直接就焊锡丝上吧

网友:
贴片的电子元件,楼主还是去买点助锡剂或助锡膏吧,那是不能省的。

网友:
松香酒精溶液相比焊膏环保。我就是自己配制的。一定要无水乙醇,最好是分析纯的,含水率低,助焊效果好。
我之前修复自己的IBM X31就是用这溶液作助焊剂(南桥的更换)。

网友:
买那个环保的焊膏用起来很好的,比松香块好用多了。

网友:
一下在用助焊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