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 自动开机 怎么修

楼主(2013-05-27):
C61的通电自动开机,能关机。但是关机后风扇照常转!

IO 72脚连接绿线,挑起72脚测得io72脚0V , 底部基板上测得电源5V

接下来 各位高手 怎么办。。。。

网友:
你自动通电,点开关4秒是否能关机。不能关机更换绿线相关元件。

网友:
不能关机,查HTVDD_EN信号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A:
换个IO试下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IO试下罗~~~~~

开机正常 关机正常   换IO???

网友B:
呵呵  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cpu  也会导致 关机风扇一直转,开机时有什么报错之类的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cpu  也会导致 关机风扇一直转,开机时有什么报错之类的没有

开机都能见BIOS 还不支持。。。。

网友:
IO的开机控制电路坏了吧,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都能见BIOS 还不支持。。。。

能正常使用  就是不能完全关机    华硕有些g31 主板  上e3400之类的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梅挗板也有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