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BIOS芯片,如何快速识别?我只知道有标识为U的是集成芯片,但不知道如何判断。
显卡芯片,怎么识别,这个一点都不清楚。我们店里比较忙,师傅胡乱说了几下,我楞是没听懂。
芯片

网友:
再附加一点就是IO芯片

网友:
兄弟,买本书看看吧先,挺简单的,都是基础知识,但是又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全面的。C是电容R是电阻D是二极管Q是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
U1 U2 U3....集成电路标号

网友:
BIOS应该是指FLASH? 上方有贴纸写版本的那颗就是,
内建的显卡即北桥,近cpu,在散热片下看不到,
独立显卡有大型散热片并不难认,不过也在散热片看不到,
所以看外观只能看到南桥型号与出厂的bios版本,
还是得用cpuz之类的软件才能识别显卡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