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机器为什么在运行鲁大师时没有显卡温度啊?

楼主(2013-05-27):
只显示有CPU温度,是不是只有带独显的机器才会有显卡的温度啊?

网友:
只要有传感器就有温度显示~~与是不是独显没有关系吧。。。

网友A:
貌似集显的都没有温度传感器,我今天有意的去观察了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没有显卡温度!!以前我甚至还遇到过一台没有CPU温度的!这个就太恐怖了!CPU不可能没有温度传感器吧!无论是INTEL还是AMD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集显的都没有温度传感器,我今天有意的去观察了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没有显卡温度!!以前我甚至还遇到 ...

你用的软件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 每种软件测温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恩??是吗,还有这种事啊!这个还与测温的方式有关啊!????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