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5-27):
来自: 浙江温州 来自 浙江温州
接了一台东芝L600的独显笔记本,加电不开机,经测试是南桥坏了,换了一个MH55的桥,能开机了,用USB启动PE不到一分钟就掉电,开始以为南桥没焊好,又加焊了一次,掉电没解决usb也不认了,测阻值正常。后经多方查询觉得是BIOS的问题,就研究了一个L600南桥BIOS,就到官方下了一个是.EXE的BIOS,用工具提了后有一个BIOS.FD的4.5M文件,用编程器看了一下能打开就直接刷了,测试开机电流跑1.0左右不亮。后来才知道.FD的文件不能直接刷,必须转成4M的.BIN文件,经过努力终于转换成功。刷bios,开机,usb也能启动了,也不掉电了。
总结新的机器换MH5系列南桥掉电的,必须刷最新的bios(南桥)才能解决。下边苏州笔记本维修网把整么修改东芝笔记本南桥bios的方法发布出来,供大家分享。
东芝.FD bios文件分离:
一文件解压
二、ULTRAEDIT32修改硬件信息。头部分硬件信息文件是无用的!
三、用XELTEK编程器写入修改好的BIOS.
四、bios焊接会东芝笔记本主板
五、装机测试!
这是我在百度上搜到的信息,里面有说修改硬件信息这个事情,不知道基地哪位大佬出面给我们解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