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用手触摸才可以正常工作的机器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3-05-27):
以前我遇到过几台怪机器,有台Y45O,风扇开机转一下,之后温度再高也不会转,直到自动断电为止!本打算改常转的,很简单!可是客服又不让这样,没法,只有拆下来重新整啊!唉,,,这台机器可把我整安逸喽,反反复复的拆装拆装,可能不下10次!我都对它很无语了,看到它就很烦了!温控芯片换过依旧,在IO上也飞过相应的线,还是不行,后来东整西整的,都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唉,,,一想到这台机器现在心里还很痛苦啊!可是我在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我把温控芯片的一脚引出一条线(什么脚记不太清了),在用万用表检测的时候风扇神奇般的转了起来,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的万用表是9V适配器供电),后来发现竟然用手指触摸就能使风扇转动,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们总不能引出一条这线,让客户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手捏住该线吧!呵呵。。。,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啊,是漏电吗,还是,,,,,???

网友:
神奇的故障  很难啊

网友:
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静电,第二种是晶振,第三种是虚焊

网友:
好像是通病,这查出是什么信号脚?短接地可以吗?

网友:
虚焊可以排除,因为我是单独引出的一条线,手根本没有碰到主板,晶振也不是吧,这个问题怎么会跟晶振扯上联系啊,不过以前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用手摸着南桥就能开机点亮,后来发现晶振问题!静电也不会啊!我不是说用过万用表测量过吗,手指根本就没有碰到啊,何来静电,难道这跟我的万用表是适配器接入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