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科F900W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3-05-27):
今天收台一台显示器,开机显示下,2 秒,就黑屏开始以为是高压板,可拆机查看没有问题,更换了高压板故障依旧,测灯管也是好的,换了一个驱动板,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测试每根灯管的工作电流?灯管的工作电流差别大了也会保护的

网友:
干脆点把保护去掉。卖给客户。赚一手再说。保护去掉可以用很久。到时机器坏了再维修  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