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显卡问题讨论。高手请进。

楼主(2013-05-27):
    感觉修过的T400显卡好像都不行。有时候修好了重启又没显示。放一下电又可以了。只能在BIOS里改成集显,或者直接把显卡拆了,用集显。用独显进系统没显示,或者白屏。显卡换了都不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路过,坐等高手解答。

ptmanager -3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T400的显卡还没人做的好吧

网友:
更何况这个机器显卡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显卡是有点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显卡很好做的啊?只是这卡坏的不多。

网友:
显卡啊  显卡  点黑胶的显卡 麻烦 返修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