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开乱码

楼主(2013-05-27):
各位师傅我的U盘打开之后乱码了  怎样才能恢复数据  一般用什么数据恢复软件
罗工快来看一下 帮帮忙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恢复出来后,好多也打不开。

网友:
这种情况建义不要搞了,费时费力费精神,这种是闪存错误造成的。说真的U盘恢愎资料的希望不大,况且是你这种情况。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直接说报费。他的这种很可能是山寨U盘(我猜的没错的话)

网友:
这情况要具体分析出错的地方。 FAT 错误 簇大小的错误 子目录的偏移都会出现这个种故障 数据恢复都用WINHEX
如果对文件系统不了解的话建议使用R-Studio

有点像 目录项偏移导致的   U盘数据区出现坏块也会出类似故障

网友:
同意尘埃浪子的U盘坏块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样情况确实能恢复文件,可有的文件恢复出来不能打开,却少资料都有可能,只有做最坏的打算。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  最后原因是因为显存颗粒质量问题资料也没恢复出来  最后气的把优盘直接扔了

网友:
这是山寨硬盘的福利     还是换一个吧   恢复了也打不开。。

网友A:
WINHEX可以完美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可以完美恢复

具体怎么操作 麻烦说一下

网友:
目录表出错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比较大,完全恢复不可能了,费时费力,恢复了还不能打开文件,直接换盘吧。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两个个金士顿的U盘,也是这样的情况,结果悲催的发现,是山寨的。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