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三极管和电感烧得厉害

楼主(2013-05-27):
GIGABYTE M2VLE-RH的主板上CPU旁边的电感和
三极管
烫得厉害,少说也有70多度。这是怎么回事。第三.六.九个和下面电感旁的三个三极管左上脚和中间脚是相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cpu

网友:
有温度,有损耗,短路!慢慢换慢慢查···

网友:
应该是短路导致那电流过大,所以在那么热的吧,你再检查检查有短路没有

网友:
哪电脑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是呀,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测电压有没有输入输出啊 没有的肯定坏掉了 ,如果那几相供电都输入输出不正常 换供电芯片。

网友:
能正常开机,就是烫得厉害

网友(2013-11-18):
来个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懂,帮顶。等高手。

网友(2014-07-03):
只有技嘉的板子才又这个问题 我也遇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