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源器件?什么是无源器件?

楼主(2013-05-27):
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有源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IC、模块等都是有源器件。(通俗的说就是需要电源才能显示其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如三极管。而不用电源就能显示其特性的就叫无源元件)1. 无源器件的简单定义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没有任何形式的电源,则这种器件叫做无源器件。从电路性质上看,无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1)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2)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2.有源器件的基本定义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从电路性质上看,有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1)自身也消耗电能。(2)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由此可知,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对电路的工作条件要求、工作方式完全不同,这在电子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我也没好好学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