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联想

楼主(2013-05-27):
Z465 开机响几下  不响了  进入窗口后又自动会跳出搜索窗口   求助什么原因  是键盘坏了吗  还是跟BOIS 有关、、、、

网友:
把键盘拆掉试试卜就知道了

网友:
键盘拆下试试

网友:
键盘拔了不就知道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已经断过键盘了   还是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