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4431s 不充电

楼主(2013-05-27):
小弟有一个交换过板子的4431S 独显的机子,据客户反映,各项功能正常,就是电池无法充电,量电池接口电压也正常,换了一样的电池 ,换了原装适配器,还是,系统也换过,提示在充电中,但是一直是0%,电源上看无论开关机,都没有充电电流,一直小于1A ,这机子修的少,不知道各位大神有经验么?交流一下~~~跪谢····

网友(2013-09-05):
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充电IC 什么型号

网友(2014-01-07):
充电芯片看 了吗

网友(2015-01-06):
充电芯片是BQ24726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此机器不充电 保隔电路正常 充电芯片也换新的了 还是一样 还在检修中

网友:
反馈  电路  查查看

网友(2015-09-10):
亲,修好了吗,我也有台这芯片的不充电的,无语了!

网友(2016-01-13):
昨天修一台不触发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