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245一体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3-05-27):
客户在网上买的新机器原装的是win8的系统嫌太卡换成了win7的、用了两天系统崩溃了、拿到店里做系统、进BIOS找不到硬盘.PE下也找不硬盘...有遇到到此故障的么

网友:
哦,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送保吧,要不外接移动硬盘试一试。

网友:
重置一下BIOS看看,不行就只能换个硬盘了

网友:
ahci 模式吗?

网友A:
硬盘
接口模式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
接口模式改一下

改了、不管用、、应该是硬盘挂了吧

网友:
搞不定就送修吧,毕竟在保修内不要乱拆

网友:
电路好的话用MHDD检测得到吧

网友(2014-02-21):
这种机器硬盘数据线有问题,容易导致数据线接触不良导致找不到硬盘

网友(2015-07-10):
换硬盘排线试试。

网友:
我换过硬盘排线  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19):
我发到同行的一台这样子的机器。表现是找不到硬盘。说还有时点不亮。目前不知道哪里问题。正在找。

网友B(2016-04-22):
12V硬盘电压出不来

网友C(2016-07-31):
一台C240一台C245都是硬盘线坏了,12V烧断线,但买新的换了也还是不认硬盘。无语弄好了,那数据线有点硬有点长,要扭一扭才能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C240一台C245都是硬盘线坏了,12V烧断线,但买新的换了也还是不认硬盘。无语弄好了,那数据线 ...

你买个原装一体机型号一样的硬盘线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线质量问题,最好买根贵的

网友(2016-09-03):
引用 网友B:
12V硬盘电压出不来

看来你修到过。但有时换了RT8299A也不行,不插硬盘有12V输出,插上就没有。硬盘是好的。就是带载不行。换笔记本的小硬盘就不用12V了。

网友D(2016-10-24):
我接了一个不显示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接了一个不显示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显示的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和背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