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68S V2.1 显存显卡不行

楼主(2013-05-27):
高手指点迷津  为什么显存显卡不行 为什么用独立显卡就可以了 U换过了 内存换了N条了 就是不行

网友:
你是不 是说主板用独立显卡可以显示,用板上集成的无法显示

网友:
看主板NV的单桥芯片,又是不显示,可以先加焊单桥芯片(这样的芯片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单曲的一般是NV的芯片 如果有问题或虚汗的话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插显卡不过 集成的就能亮  我遇到的是技嘉M2的板子

网友:
刷个bios,再搞桥。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检测VGA接口有没有问题。打VGA的1、2、3和13、14脚的对地阻值,再加焊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 集成显卡的显存是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呢

显存是不会集成在桥 内部的,有一部分主板会在主板上集成显存,记得2009年左右有部分品牌的部分型号主板就在主板上集成了128M的显存,昂达就有一款,具体型号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