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8 K90I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3-05-27):
主板进液维修处理后。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触摸板不能使用,替换触摸板测试还是一样。不知道苹果触摸板的工作原理。还望

高手指教!,测量这个接口J5800的21脚PP18V5-s5这个脚没电压,其他脚也不知道那个是触摸用的!

网友:
查一下键盘控制芯片。这工作条件和与触摸链接的信号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这个信号供电一查。触摸不知道都需要哪些信号。这个芯片已经代换过。

网友:
21脚启动后应该有18.5v电压的,如果没有就不对。顺线路查吧!

网友:
键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