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加急!三星S19A330BW

楼主(2013-05-27):
客户一三星显示器,樱桃红,S19A330BW,传说中的通病。

拿来的时候,按开关键没反应,刚开始以后适配器坏了,更坏过问题依旧。

拆机后,驱动板上电压也有,怀疑是程序问题,上网下载一个,刷上后,问题依旧。

注:原机上的BIOS 芯片是WINBOND 25X40,没有一样的,换了个PM25L040

在线等!!!!!!!!!!!!!!!!!!!!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坏,不是程序问题呀

网友:
是程序问题  不行就网上购买成品自己更换也行  我修了好几台

网友A:
确实是程序问题,刷了以后就正常了。
用了几天后,客户又来了,说又不正常了,跟原来的一样,我怕刷了之后再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程序问题,刷了以后就正常了。
用了几天后,客户又来了,说又不正常了,跟原来的一样,我怕刷了之 ...

刷过改良的程序,又返修了

网友:
奇怪了 不行网购自己更换吧

网友:
插电看看显示的窗口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如果是数字信号,就刷程序,如果是模拟信号,那就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