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修一例不常见的路由器断电引起自动复位丢失用户设置参数故障

楼主(2013-05-27):
一台TP-LINK TL-R410宽带路由器总是出现断电后重新上电时用户设置参数丢失,导致每次断电后都得重新登陆路
由器设置正确参数后才能使用,直至下一次断电再次出现自动恢复为出厂状态,所有用户设置参数再次丢失。

尝试手动按出厂复位按钮复位,重刷固件故障依旧。

拆机目检电路板未见异常元件,测手动复位按钮相关元件正常。怀疑可能主芯片在每次重新上电时自动产生复位
误操作,固件存储芯片不良等。

因上述两处可疑芯片代换起来比较麻烦和不切合实际,而且除了本例的无法保存用户设置参数数据故障之外,路
由器其它工作正常,所以重点排查对象落到Flash Memory芯片的周边元件上。

该芯片外围元件很少,使用万用表首先测量芯片两边的2个0欧保险电阻,果然再次发现R25出现变值,阻值为0欧变为70几欧,查询芯片引脚图R25保险电阻刚好跨接在芯片的VCC引脚上。

卸下R25再次测量变为0欧,为保险起见更换一颗0欧保险电阻后测试保存参数后断电再重新上电,路由器已能正确保存断电前的用户设置参数,再测试了下手动复位后也能恢复正确的出厂设置,故障排除。

网友:
厉害呀,这也能修.我一般见了这东西都是丢掉买新的去了.

网友:
好贴,正好没有维修路由器的经验。正好还真碰到这样的路由器,拿出来没事修修。哈哈。。。。。。。

网友:
路由器从来都不修的
今天看到,以后还的研究

网友:
LZ收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什么都会修啊

网友:
路由器小故障可以维修一下,大故障的话就没价值了。LZ维修功底不错,加油

网友:
路由器也能修,楼主很厉害啊,要是路由器被雷劈了,能修吗。

网友:
嘿嘿,这台是陪伴我多年自用的R410了,之前修过一次是滤波电解鼓包导致指示灯显示不正确,经常上不了网!出这一贴只是提醒一下自已多关注一下弱势群体(元件)!有时小小的元件也会导致大问题,在还没有完全把握或者相当的技术支持下避免动到大部件,有时刚就好会解决不了问题之外却导致了更大的问题出现。跟之前的一贴主板集成显卡故障一样。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3732-1-1.html   高手就此略过!

网友:
现在没有客户愿意花钱维修路由了,坏了直接买新的,楼主功底真不错,这都能修好。

网友:
哈哈  我们都是直接叫客户换新的  看来这玩意儿还可以玩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