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路短路无法确定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8):
主板是铭瑄MS-68     cpu  PWM 芯片是RT8802A    开机插上CPU供电12V自动关机,电源保护。不插正常,

RT8802A已经换过,换了后亮了几秒有出现以上问题,

所有场管未见短路。

求租,查来查去都没查出来。

网友:
求指点个方向。

网友:
请大确认CPU供电MOS管是否短路,测量每一个场管G极与地之间,是不是还一个BD-或者B3-小芯片,这个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恩,有个这样的芯片,
我昨晚拿好的一片相同的主板测,各个脚位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