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1T-LM高难度维修,经典教材贴!不看后悔!

楼主(2013-05-28):
前言:不要说我的万用表什么什么的,在我之前发的贴里看腻了!我买这个表主要是用来修工控类设备,我修主板只是业余!用它的目的是加快我的维修速度和高精度的测量结果!这个表不是神,它不会在LCD上告诉我那里坏!
标题里我说是教材!不是我夸大,不信的话往下看!你会有很大收获!觉得OK的话请加分,来者不拒!

ECS G31T-LM联想机主板,故障是触发后蜂鸣器哒哒响,POST卡复位灯常亮!

经过详细测量各个供电没有异常,但测量PCI-Reset时发现电压不是没有,而是只有一半左右的电压,PCI-E-Reset也是如此!

经过追踪线路得知各个复位来自I/O,到这里我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去换I/O了,但我没有,而是再测量由南桥送到I/O的Reset信号发现也是一样只有大约一半!

为了确定一下是否I/O引起的问题,我抬起引脚再测量,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再人为在这只脚上施加3V电压测量后面输出的各路Reset,结果全是3.3V!这样就证明了I/O功能正常!现在问题暂定在南桥部分,测量各个工作必要条件都已经满足!这个时候估计有80%的人会干南桥了,HoHo~~!没有想到办法的情况下唯有先拆下BIOS刷一刷缓冲一下思路!没想到在下了两个BIOS某次刷好试机过程中装错了一个空ROM,结果那次复位正常了但不跑码,顿时醒悟!接着拆下ROM触发也是复位正常不跑码的!

现在终于明白为何复位只有一半了,原因就是PLTRST在不停地复位!验证这个问题很简单用DC&AC功能就能看到!还有用占空比功能也能看到!

更直观点用示波器看看Reset的波形!很漂亮的方波!

为什么会这样呢!?猜测原因应该是CPU正常发出ADS#开始寻址后没有得到正确的BIOS资料所以南桥控制PLTRST再次尝试,一直不断循环下去就形成了复位电压上的方波!
当时我也联想到之前在某个贴的回复里和天地漂流讨论过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DMI总线是何时才建立通信的?我当时说过有可能在南北桥准备好的情况下就会使用内部独立精简处理模块建立通信达到某种目的!那这例里应该也像是这种情况,在南北桥内部的精简处理模块就已经读取了BIOS资料取代了硬启动时序控制了PLTRST!
有了上面构思立刻转向测量比桥以及CPU的工作条件!经过测量除了CPURST也像PCIRST那样只有一半复位外其余正常,再套用上面构思可以排除北桥工作条件的问题,用CPU假负载打ADD/DATA线阻值,真的发现其中一条地址线有点问题!其它的12K左右,而这条A11却是45K!

不是无穷大,排除是虚焊的原因!确定是北桥问题!更换南桥~~!结果是错误的!

更换北桥后结果一样!而这条A11有时候又会恢复正常阻值,真的有想做座的冲动,经过分析后还是忍了一下!如果是焊锡脱焊不可能只是增大几十K!其实这块板CPU座下面有很多测试点,其它的地址线我都能找到对应的测试点,唯独这条A11找不到!确定再下北桥认真检查这条线!其实我当时认为是CPU座底下的过孔问题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就惨咯~~!
G31这样芯片引脚排列真难数~~!经过几番周折才找到正确的点!发现这条线阻值现时是1K多不稳定!

再向下跟踪找到测试点,北桥点位和测试点之间导通正常!测试CPU座底下过孔与测试点之间有问题!终于找到!

真难发现这么小的氧化霉断!使用沉锡方式处理好后测量正常导通!

再上回北桥!试机顺利跑码亮机!

完毕~~!希望大家看了这个例子后对整个复位概念有新的认识,不要以为复位只是南桥和I/O以及时钟的事情!这个贴还说了一此判断简单技巧!起码会比代换法方便得多!
拍照相机:iPhone5
预防又有人问照片为何这么清晰!

这很久以前就是个通病了。大部分都是U座到北桥的信号微开路照成的
原来这么回事啊,有可能是通病,我手上有10多片这样的板子,一直找不到故障点,一直丢在那边,改天翻出来研究下。

网友:
我喜欢你的表

网友:
大神,你要收徒弟吗,我可以吗?

网友A:
看完我觉得南桥不断复位像是由BIOS控制的,不装BIOS的时候呢复位就不会跳变?但好像又不是到底是BIOS,南桥还是CPU控制呢。因为CPU还有一些信号是跟南桥通讯的,CPU通过FSB--DMI--LPC--BIOS FSB损坏了读取不到BIOS,CPU是不是通过跟南桥通讯让南桥复位。最近休息手边没有主板,所以希望LZ能将CPU取下来之后再测一下复位是否跳变。还希望LZ做一个实验,将DMI切断一根后看看复位有何变化。然后综合这些情况对比一下看现象是否一样,为以后维修快速判断故障位置打基础。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上假负载的时候这个复位也是方波吗?

网友B:
这款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RST这个信号是不是北桥给CPU的复位信号呢

这个是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
北桥复位CPU 的的CPURST

是南桥发出去的平台复位。现在知道为什么复位只得一半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我觉得南桥不断复位像是由BIOS控制的,不装BIOS的时候呢复位就不会跳变?但好像又不是到底是BIOS,南桥 ...

可能性估计还有很多很多,这例里的情况还是比较表面上的理解!不装CPU肯定是不能复位的,我分析的前提是硬启动已经完成后ADS#已经发出信号!这个例子地址线出问题CPU肯定是不能从常规路径执行BIOS代码,但BIOS真的能在架构里面起到了复位作用!如果说是CPU发出的指令控制了复位,但为何没有装BIOS芯片的时候就不发出指令呢?BIOS代码是经过什么路径到达CPU另CPU发出指令?又或者说南桥在没有装ROM的情况下读取不到资料就会忽略CPU的指令?又或者CPU寻址后BIOS数据到达北桥后因为数据不能载入内存执行而被CPU硬性控制南桥复位!
DMI总线我没有去考虑,因为之前已经试验过!现在最值得怀疑的是CPU和南桥通信这块!极有可能是CPU指令!
技术资料有限设备限制只能凭简单逻辑分析!希望有心人士深入研究!我们不但需要结果还需要知道原理过程那样才能达到高速判断!

网友:
大神啊,要是有你这个维修技术。牛。。。。

网友:
这板我也修到一个, 也是有板子后面有一根线断了, 其实最开始如果仔细用放大镜看的话应该能看出来有点腐蚀,(当我找到这根线断了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那个板我最后也把北桥取了才找到那根线的,复位不正常,可以直接把BIOS拿掉看看PLT是否3.3V   楼主刷了个空BIOS进去 复位就正常了, 也就证实了复位不正常是不是BIOS引起的, 但我也只是在INTEL 主板上证实了, AMD还没遇到过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在拆下北桥后测量北桥和CPU的焊盘时,怎么确定那个点跟那个点是相连的呢?别告诉我要一个个的测?

网友:
曾几何时看到过DMI总线出问题引起无复位的板子  而这次是FSB总线出问题引起无复位 当时还不是很理解,做过实验后才知道 。建议维修同仁  买个带灯测试修板还是很快捷的。

网友(点评):
带灯座估计在这例无作用并且还会放走了敌人!因为线路不是完全断!

网友:
厉害  但是没看懂你那表的意思。唉  OUT了   还是用流行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饼哥 上课时讲过 复位电压只有一半时,当不跑码来维修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个贴是说明为何要按不路码来修!不要只知结果而不知原因!

网友(点评):
饼哥讲的有道理呀!加上麦大侠的经验总结,应该是复位电压只有一半时,要确定是否是反复复位造成的。

网友:
神贴啊。。这种嗡嗡响的联想G31已经被我报废好几个了,,看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有个问题,,如果用灯座假负载能看出来问题么。。。可能不能吧。。。它阻值不是无穷大。。

网友(点评):
是的!带灯座一定不能!

网友(点评):
灯座可以,因为这个点的阻值是飘忽不定的,对应的灯也会忽暗忽明。原理上应该是这样,但没实际做过。

网友:
这真的是很精典的案例,看到我很受教育!!肯定给加分处理!

网友:
最难修的,就是这种信号复位板了,我正在朝这个阶段进发呢,希望自己能掌握

可能那条线是cpu复位反馈给北桥的,因为北桥收不到CPU复位好的信号,南桥就给BIOS复位指令,BIOS通过PLT给北桥复位,北桥给cpu复位,但cpu的地址线坏的,检测通不过。

网友(点评):
要找到BIOS的存在意义!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地址线不只一根,所有地址线都正常时才能得到正确的通讯数据。当某根不正常时,数据肯定错误。所以说不是某一根地址线只负责某某功能的!

网友:
拆下北桥后测量北桥和CPU的焊盘时,怎么确定那个点跟那个点是相连的呢?

网友(点评):
用你的罗缉思维和结合电路设计来想想!北桥拆下后U座上没有装上U的情况下数据线与地址线都是悬空状态!因为没有任何上下拉等!也就是说任何一条数据地址线对任何一点都不应该有阻值除了自己的对应点!

网友(点评):
通扫点得到任何一个有阻值的点那就一定是它的对应点!如果全断那肯定找不到!但我这例一定不会全断!最好的方法还是找点位图或者图纸!

网友:
表我也有一块8000多   就是所有功能没能全部掌握

网友:
麦毅诚  用你的罗缉思维和结合电路设计来想想!北桥拆下后U座上没有装上U的情况下数据线与地址线都是悬空状态!因为没有任何上下拉等!也就是说任何一条数据地址线对任何一点都不应该有阻值除了自己的对应点!
不是很理解,不是应该跟自己相对应的那个点是通的,其他都是不通吗?不好意思。菜鸟上路

网友(点评):
中国语言丰富多彩!有些话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厲害 示波器也上陣拿出來使用
真的是佩服

网友:
楼主你的那表多少钱啊

网友:
刚刚修好了这块板,也是触发后不停复位,蜂鸣器响个不停。测试复位电压1.98~2.25之间跳变,取下BIOS芯片复位正常,直接在背面跑线,发现断了一根接上就跑码亮机了。感谢楼主的经验,没有让我走冤枉路,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帖。

网友:
本来信号就是最难修的,我到现在做了几年还是懵懵懂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的通病~

不错思路清晰,这种板很难修,楼主厉害

网友:
是通病,但都是座子虚焊,像这样霉变的第一次遇见。

网友:
换个地方再顶麦克一次,思路清晰啊,太牛了。

网友:
真个帖子的深度 估计连论坛里的大佬 也好好深思一下了额

网友:
神一样的技术神一样的表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这个板子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喇叭嗒嗒响,有座虚焊的,也有类似楼主这种情况的,还是BIOS损坏的,还有南桥坏的,这个板子经常出现嗒嗒响的

网友:
怎么不用相机拍呢

网友:
谢谢老师的分享,之前的一块主板,也是复位一半,拆BIOS后复位正常,看到那个方波,恍然大悟的感觉。

网友:
根据你这个经验,修好两块了...

网友:
修到过这个板子,我的直接是CPU发热,FF,带灯假负载有一根线断路,以为CPU座子,换了还是不行,结果又得拆,找到点位,从那根线跑,结果有一个数据线断了,你不拆U座没法修,在U座盖着那里断线,换上U座之后只用了几个月,又挂了,用的是I760B的BGA,无铅座子,成功率尚可,就是用不久

网友:
之前碰到过,好几片,今天几乎大部分板子都是复位低的。
都没修好啊。不知道原因。
只修好过一片,是MS的,不跑码,刷了个BIOS后直接无复位,再怎么刷也无果,直接拆了个相似版的BIOS装上去,跑D2好像,换了个BIOS芯片刷,装上去,正常跑码。

要是知道原因就好了。明天那几片去打一下总线阻值。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2013-07-14):
手上一堆这样的板子,有几块是换了南桥就好了的...剩下的,正在查,看完你的帖子后,在详细去泡泡线了= =!

网友(2013-08-27):
神贴,要是我的话估计就得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