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硬盘就卡在LOGO,大家说说故障所在,换N个硬盘也一样.

楼主(2013-05-28):
上硬盘就卡在LOGO,,换N个硬盘也一样.不能进BIOS,
只要把硬盘拆了,好了,可以进BIOS,可以到没有硬盘提示,
大家说说故障所在,集思广义.

网友:
硬盘接口道桥的线路有问题或硬盘供电有问题

网友:
桥有问题。硬盘接口电路或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千万别干桥啊,你把桥到硬盘的耦合电容换掉,有的是4个有的是2个,换掉就OK了,不过在换之前先刷个BIOS 看下,没好就换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可是我没修好它  我把主板给换了

网友A:
说的有道理,可我上次只把网卡摘了也好了!

网友:
既然楼主换过N块硬盘那基本上排除了硬盘故障 硬盘数据线 供电 以及硬盘i/o都有可能

网友:
硬盘供电与数据线换过吗

网友:
桥的问题吧 卡LOGO的话

网友:
这问题真不知道,肯定是主板接口上出了状况

网友:
硬盘供电/数据线/桥到硬盘的线路

网友(2013-11-25):
硬盘估计是供电不足了,或者是硬盘和桥之间的线路出问题了,查一下图纸肯定可以查出来,仔细点。

网友:
供电不足 看看硬盘有无响声

网友B:
只知道不关硬盘的事情,主板三板斧撒,先换南桥看看。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换了多块硬盘,明显可能是电源短路了。吧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不是供电     然后就是主板了      我一般都是换主板的

网友:
先换数据线。不行就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不关硬盘的事情,主板三板斧撒,先换南桥看看。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莫要听我师兄宝批农的, 根据楼主的概述:没上硬盘 能进bios 说明 桥没坏,  那么问题就是 出在出了南桥以后 到硬盘的线路有问题 这个疑难杂症需要去看图纸 。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网友:
试试硬盘 在其他电脑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明显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造成的 你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C(2017-03-18):
楼主这问题本人今天亲测,2片华硕H61,一片华硕F1A55-V,排除电源,电压,数据线,硬盘,内存。所有一切都换过新的好的都是装硬盘就卡LOGO,拔硬盘正常,包括更新了主板BIOS,放电。把老子头都搞大了,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问题本人今天亲测,2片华硕H61,一片华硕F1A55-V,排除电源,电压,数据线,硬盘,内存。所有一切都 ...

硬盘接口的数据,供电都测试过吗?打过对地阻值正常吗?都测量一下吧

网友:
:TMD,既然是那个系统问题,以前华硕主板只要分区一装那个系统就开机卡LOG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道理,可我上次只把网卡摘了也好了!

对网卡我也遇到过

网友D(2017-04-18):
我是光驱硬盘托架加上后就卡logo,v470 刚刚刷了一个bios 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光驱硬盘托架加上后就卡logo,v470 刚刚刷了一个bios 完美修复

看来这个v470,上硬盘架卡logo是通病啦,一刷bios就解决啦

网友:
硬盘数据线、供电、桥到硬盘之间的线路

网友:
不能光换硬盘,硬盘电源线,数据线 都要试试 如果把硬盘拔掉就好 不是硬盘 应该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