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7到固态硬盘,在BIOS不能选择从固态硬盘启动.我有奇招

楼主(2013-05-28):
那天,一客户拿来一笔记本,是HP的,他说自己安装一个固态硬盘,想把系WIN7统安装到固态硬盘,自己安装不了
我就好,收费80,客户同意
我就来操作,开机安F10进BIOS,把一些设置都改好.重启,进PE,GHOST完重启,发现没有从固太硬盘启动.
再重启进BIOS,发现BIOS没有选择固态硬盘启动的选项,怎么办呢?
上百度,找对应机型安装固态硬盘的实例,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
想用WIN7安装版安装,也不行.
没法了,进PE看,可以看到固态硬盘和原硬盘
突然发现在PE也有安装系统,在安装WIN中有启动盘和安装盘的选择,终于看春天了,结果把启动BOOTMR放到原硬盘,把系统安装到固态硬盘,成功了.
客户开机一看,不错,给钱走人.
虽然这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做事还是有方法的,大家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说实在不明白你客户给HP笔记本安装硬盘,怎么还能把Bootmr放到原硬盘,笔记本可以装两块硬盘的真的很少见

网友:
结果把启动BOOTMR放到原硬盘,把系统安装到固态硬盘  楼主 我们是新手 这句话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BOOTMR放到原硬盘?????这句何解?????  我个人认为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的硬盘C盘取消活动分区,把固态硬盘设成活动应该就OK,不知是不是楼主所说的?????

网友:
碰见过类似的,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一样,也是在BIOS启动里面没有启动硬盘选项 ,但进PE确实能够发现
后来摸索了下,在硬盘分区工具里面,硬盘选项有个切换成BMA模式,应该是这个,后来BIOS就识别硬盘了,把固态硬盘分区或者,直接设置成活动分区。

网友:
看了还是不知`需详解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着直接把原硬盘拿掉 直接把 固态当主硬盘 试着分区 设活动呢。

网友:
没看懂后面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把活动分区改一下应该可以完成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希望楼主详解

网友(2013-10-21):
如果设置分区固态硬盘为主要分区 把机械硬盘设置为逻辑磁盘,这个会不会强制的从固态硬盘启动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说把机械硬盘的主分区转换成逻辑盘。这样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不明白楼主的情况,7、8年前的古董HP,都可以选择不同硬盘为启动盘的

网友:
应该是多个主分区的问题,删掉原来的主分区保留一个主分区就好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
如果在PE能看到固态硬盘,直接把固态硬盘分区设置成活动的就可以啦

网友:
还没试过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