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神州的笔记本天运Q1600,上网就蓝屏。

楼主(2013-05-28):
一个神州的笔记本天运Q1600,上网就蓝屏。不上网开机两天都没事,就一上网就蓝屏。这是神马原因啊。

网友:
如果只是上网蓝屏更新一下网卡驱动,不行查查网卡 南桥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吧!先装个系统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上QQ,看电影蓝屏不,如果不蓝屏那说明网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先从软件着手吧,
你这个问题如果真是硬盘,我相信只有电容电阻级别的维修大师才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