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的请指教一下啊,我该如何办,

楼主(2013-05-28):
想入手一台示波器,可是没用过,请教一下高手,利达8105模似示波器100兆二手进口100MHZ示波器和TEK2235泰克100M进口二手示波器 模拟示波器,那个好一点,用在修理笔记本上,先在这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示波器没多大用,我都不会用,还贵,所以就不买

网友:
只是修笔记本  数字100M就可以了 不用买太贵的

网友:
还是数字的好点

网友:
随便吧,不过最好有人指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