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触发掉电

楼主(2013-05-28):
开机电流跑到1.1a左右。掉电。其中没有跳变。一开始以为nec大电容问题。换了6个新的330还是这样。加焊了北桥。新手没思路了。求哪位大哥指点一下。vcore都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3-5-29 08:24):
补充:已经搞定了!汗颜啊。竟然是330电容里面有坏的。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北桥啊?肯定还有供电没出来,或者有短路。还是一步步来吧

网友:
cpu供电都有了。还有什么电压没出呢?不懂。新手求点拨

网友:
还是按时序修吧

网友:
全部供电都出来啦???

网友:
CPU的电出来了.并不代表机器就可以开机了.供电完了 时钟.复位那.慢慢查吧.  按时序来吧.

网友:
CPU的电出来了.并不代表机器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A:
新手飘过,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飘过,楼主修好分享下。

已经分享啦。你为了赚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