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海尔T6-A.开机不断掉电重启。CPU没电压,求赐教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首先你先找到图纸好好测测电路

网友:
那就是CPU的电没出来哟 所以就掉电撒,对照图纸,查CPU的供电

网友:
cpu附近的滤波电容,要看看

网友:
把电压修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