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9420掉电求救....................

楼主(2013-05-28):
NX9420有没有修过
一插电源按开关!屏幕闪了一下断电!!!闪了一下都没显示画面的!再按一下开关又是闪一下掉电!!以为的显卡问题!!!把显卡拆出来加焊一下装上去!1一通电显示一下!掉电!晕了!怎么回事?  把显卡不装上去也是掉电!把内存拆了还是掉电!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电源接口你查了吗?可能电源

网友:
充电电路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