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供电,有时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3-05-28):
昂达G41

28日,今天早上,客户送修,表明后置USB无供电,前置usb可以用
开机进系统,发现确实如客户所述。

cmos放电没用,拆主板出来,测量,usb vcc无供电。
主板很脏,清了下灰,再次开机,闪了下就灭了,乖乖,刚才还能开机的,清了下灰,怎么就开不了机了,客户还在一旁看着的,那个气氛紧张的

测主板24针口,发现5V短路,联想到USB无供电,我问客户,是不是插什么东西,或者小孩把钥匙什么的插usb口里,烧了。
客户就是最近几天用着用着,usb就不能用了。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然后对usb供电保险对地打阻值,短路,吹下保险,前端240欧,后端短线,接电这时能开机。顿时喜出望外,看样子问题就在USB接口附近,这就好修拉。
接着就是不断拆件,一直拆到电容C152时,万用表不响了,测量C152,短路,就知道是电容坏了。

更换坏件,全部焊回,装机,开机顺利,主板正常识别usb鼠标,U盘。

事情还没完,本来打算收客户50元的。不过客户惊叹了一句:原来是这么芝麻小的东西坏拉,害得我最近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都开不了。
你妈,不能开机,刚才不早点说,害得我紧张了一回。如果是USB无供电那是接口问题,收个50元,如果开机开不了,那就是整个主板的问题了。
我就报了80元,没想到客户很爽快,立即掏钱,还连声表示谢谢。看样子这位老兄被这台电脑折磨的蛮久了

网友A:
对哦,你换的是七什么做用的电容?

网友:
果然高手。一般USB和网卡是重点排查对象了。

网友B:
你给客户装个PCI的USB算了木,那样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客户装个PCI的USB算了木,那样还省事!

问题人家说短路 开不了机 你加个PCI的USB 有用吗? 你没有看题

网友(点评):
把保险拆掉,加个PCI扩展USB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就不是维修了

网友:
这客户看着楼主修电脑放心,实在,就老老实实掏钱咯。

网友:
楼主开价很厚道啊,技术也很好,一般学徒都是东拆一下,西测一下,搞不好还会出新问题,最后请师傅出马。

网友:
USB口都拆了啊。看来你也下了不少功夫。赞一个。

网友:
不错,拆件水平蛮高,要是我拆就难看了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先拆U口的,既然短路就查USB电路相关的,这样就没有那么麻烦啦!
呵呵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4632

网友:
USB接口都拆下来了   NB   这个应该就是USB滤波电容了

网友:
客户在旁边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情况也常见吧,有些会当机也是USB电压短路引起的

网友:
80?!  我们这里修个台式机15   20   我去, 水都没得喝啊!!!

网友(点评):
15元,让我拆下主板,我都懒得动。

网友C:
这个短路为什么要拆接口?一般量了短路的话就直接考虑贴片了!!

网友(2015-07-15):
引用 网友A:
对哦,你换的是七什么做用的电容?

就是起到滤波输出作用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短路为什么要拆接口?一般量了短路的话就直接考虑贴片了!!

拆接口有时候为了方便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