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36V 接电黄灯闪 不开机 求助中

楼主(2013-05-28):
有一台AOC E2036V 黄灯闪 接上电源黄色指示灯一直闪呀闪。
     开不了机。是触摸的按键板
量5V 和高压部分的14.5V 都正常。
求解!

网友:
刷个MCU程序试试咯。

网友:
不行。换板解决了

网友:
换驱动板解决的?

网友:
刷过 驱动没有?

网友:
改个高压板事实

网友:
是不是换的通用版啊。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但不是程序坏。

网友:
把高压断开,改个高压

网友:
怎么和三星的病那么像。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驱动板一个小贴片电容漏电引起。你已经换板了,只能说我来晚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坏在高压板

网友: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愿天下的搞维修的同行不要走太多的弯路和花太多时间.这个问题是因为驱动板按键插坐旁边那个C436电容短路到地搞的鬼.贴片电容太小了建议同行们找一个别人搞手表的那种放大镜来搞。

给力 谢谢 我干掉这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啊  先刷个MCU程序   如果不行把上面的贴片电容换了

网友:
刷MCU程序不行.换贴片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