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跑26无显。

楼主(2013-05-28):
昂达g31c正常跑到26但无显,加显卡也是一样。各方面电压测过没有问题。写过BIOS换过IO还是一个样。请问各位有无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你使用什么诊断卡。跑26有没听到认显卡或者不认显卡报警声?26刷BIOS,查北桥工作条件,拆声卡。

网友:
拆网卡,拆串口芯片,拆声卡,不行最后换南桥,再搞北桥吧

网友:
你把声卡拆了看看     我得就是拆声卡好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