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30无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3-05-28):
现3VA正常  EC有3.3V供电 有ECRST 无VSUS_ON产生 无待机3V 5V 不触发 电流0.22A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不触发电流能达到0.22A??短路了吧。。。正常待机没见过这么高的

网友:
查看有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EC 南桥 待机芯片都换过新的  正常待机是0.040左右 上面的应该是0.022

网友:
待机芯片那里应该是有信号没到吧。

网友:
楼上那位帅哥,电流0.22A还电压没出来?    百分百短路了!!! 不是IO就是待机芯片。

网友:
BIOS供电有没有?  波形正常不?  外设5V对地有短路没?  待机0.022说成待机0.22   - -

网友:
刷一下EC 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