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0点图

楼主(2013-05-28):
求高手指点,机子拿来花屏,重做了显卡,不触发开不了机,20V电压有,现再机子不通电了,那位高手给指点下,说细点,最好有图,我是新新手,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估计南桥也冒珠了··估计主板短路的多了·测下阻值··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有点图,和图。想量下都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三个桥都很近,这种板考技术。

网友:
这显卡不好搞啊 看看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用表测测

网友:
刚刚我资料里面有个,看看版本对不

网友:
能做显卡还是新手,叫我们这些新手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估计是爆珠珠了个

网友:
没有啊,楼上的发的点图用什么软件能打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