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4通病。

楼主(2013-05-28):
接过机器待机0.17,不触发。因客称每次进到系统进度条就重启。试多几次就开不了机了。心想应该是NEC大电容。拆机把NEC干掉。咦,还是一样的。测3.5V 没有。手摸了一下TPS51125 烫得要死。正准备拿个新件换掉再说。想起三星R系列通病(南桥背面的小电容)。撕开贴纸。没发现有明显氧化。反正没多少电容。上万用表。测到一个电容阻值10 明显低了。干掉后。待机正常。可触发。再把6个330补上,一路狂飚进系统。故发帖记录一下。

网友:
学习

ACT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ACT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三星两种通病都碰上了,还算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一开始就是小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三星咋都喜欢这个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点评):
三星为我们送钱来了。

网友(点评):
多出几个这种机开型,多出几个这种问题。才足以养活我们这一膨大的维修人群体。

网友:
看样子遇到问题要多联想下,虽不是同一型号,也可以借鉴。

网友:
嗨,笔记本什么问题都能碰到呀

网友:
修笔记本神马问题都会出现的,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了N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这么多这样的啊 三星的东西质量真不错

网友:
今天修了个  整了2个电容

网友:
值的我这个菜鸟学习

网友:
不过lz有没有把板搽干净啊   还是要对客户负责 看上面这么大一坨

网友:
这个问题事说明楼主足够细心的,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件, 弄了很久 最后还是那个电容在搞鬼

网友:
好像三星的那种版型的机器都是那个痛并啊 、

网友:
具體會是哪哪系列呢。

网友:
碰到挺多这种的

网友:
奇怪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郁闷。钱都给别人赚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电容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