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1D3 V6.1跑B0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8):
接到一块映泰P41D3 V6.1,客户说内存槽和内存都烧了,我看了一下槽烧焦,底部3.3V铜箔烧断,接好后再把槽清理一下,开机后一直报警,诊断卡一直停留在b0,我测236脚3.3V,197脚1.5V,1脚0.75V都正常,就是67脚为0,断电打阻值发现67脚VREFCA脚跟地阻值为0,跑线路也找不到,请朋友们说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个坏了,并说一下该脚是怎么走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哦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VREFCA是不是本来就接地,还是怎么走线的,为什么和地阻值为0

网友:
CPU座子没有虚焊吧?CPU有没有换来试试?

网友:
既然烧的这么严重 那么我想这个电路问题应该比较严重,可以看是稳压或者是调压芯片有问题没有,具体的还有就是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最后看看他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