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屏上有三条坚线

楼主(2013-05-28):
笔记本
是:东芝L600-35R。是三条很细的红色的坚亮线,外显正常。初步判断是要换屏。想请教如果不换屏修的话从哪方面入手。有没可能检个漏啊
笔记本

网友:
楼主这个一般是屏与屏板连接的软排线出现问题,应该没有漏洞捡哦

网友:
这个昨天碰到一台一样的,代换屏、屏线现象依旧,检测显卡,发现显卡有短路现象,更换新的显卡,OK修复

网友:
压对应的模块看行不行

网友:
屏与屏板连接的软排线出现问题,可以先在网上买个焊接排线的工具,在加焊所在位置对应的排线,不防一试。但要先判断是不是屏的问题了来,万一不是屏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的话,就白搞了。

网友:
你初步判断是要换屏,我再次判断你还是会换屏,呵呵

网友:
呵呵,真的检了个漏,零成本。是屏线问题,主板上的屏线插好了。但是我把屏拆下来后,发现跟屏连接的那头,屏线是歪的。插好后用双面胶粘好。开机。OK!呵,爽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LVDS码片问题 像那种多半是屏

网友:
是不是平坏了

网友:
先测下屏吧 ,可以拿旧屏代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