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ATX-315WB&P4 电源PG时有时无

楼主(2013-05-28):
该电源最初的故障是不能点亮主板,其实也就是无PG信号发出。其它的电压发出正常。

打开外壳时,观察到一个12V 1000UF的电解电容轻微鼓包,已经更换。
旁边一个10V 2200Uf的电解不知是在拆下来时搞坏的,还是本身搞坏的,反正检测是坏的,已更换。
其它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基本上完好,高压部分的2个220V 330UF大电解电容已测试过,正常的。

PG信号是由LM339芯片的第2脚发出的。LM339第3脚有5V左右的供电,稳定的。
最初无PG信号是LM339第4脚相连的一只1.5K欧的电阻阻值变大成7.4K欧,现已更换。

更换了这只电阻后,该电源检测时,发现PG时有时无。也就是多次短接绿和地线,有时能够发出PG 5V信号电压,有时没有。有时连续多次有,但是只要断电后时间稍长,比如10分钟,则又会没有了。

现测得LM339第4脚的电压,正常与非正常时为2.4V左右。而第5脚在无PG信号时为2.2V左右,有PG信号时为4.5V左右。
已将4和5脚近距离相关的电容(包括瓷片),二极管等更换,无效果。后面的2个A733三极管也已经更换,无效果。

由于对电源不是很理解,现想,能否拉个3.3V以上的电压到第5脚,造成第5脚比第4脚高的电压,使第2脚发出稳定的PG信号电压来?

网友:
你换下LM339旁边50V的小电容!

网友:
老大,已经换过了哦

网友:
分别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看电压是否平衡和大小正常吗?

网友:
你的目的是想把2脚输出高电平,所以你想给5脚拉个高于4脚的电平,这样2脚肯定会输出高电平的,但你别忘了,PG信号是一个延时电压,没有电容充电,形不成延时电路,所以这样是行不通的,主板也不会跑码的,所以你好要往后查,5脚是不是通过电阻接第一脚了,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延时电容,第一脚是6,7脚比较的输出脚,正常情况下,7脚应该高于6脚,7脚应该有通过电阻接到了494或7500的第三脚,这个3脚有是494  1脚和2脚的比较输出脚,这个才到PG信号产生的发源地,2脚是反相端与494的5V基准相连,494的一脚通过电阻和12V,5V的主电源相连,正常时候494的1脚和2脚电压相等,或略高于2脚,3脚才输出高电平,去一步步的往下控制,这就是PG信号的产生,我是倒着给你说的,只有这样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哦!

网友:
谢谢你对这个芯片的讲解,电子方面我不是很懂,我已经被绕糊涂了,呵呵

第5脚是有一电阻和第1脚相连,旁边的电容已经更换过的,没效果

第6、7脚的电压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就是第7脚在无PG信号时为3.8V,有PG时为3.1V,但都大于第6脚的1.3V。

你又讲到,LM339会与494(或7500)相连。
我理解了一下你的大概意思,是494(或7500)的第3脚的输出信号或电压来控制LM339的相关信号电压?

网友A:
晚上这破电源又表现很好,每次触发都有PG发出来,无法查找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这破电源又表现很好,每次触发都有PG发出来,无法查找原因了

拿个聚光的电筒照339和近旁的焊点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郁闷,最近几十次的测试中,均有PG发出了,难道这破电源又好了?
没怎么动它啊

网友B:
看楼主描述,似乎有虚焊或339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描述,似乎有虚焊或339不良。

不知道是哪里虚焊了,但前几天LM339是加焊过的,还是这样。
昨天是给加焊了7500芯片,但昨天在加焊前就感觉电源已经稳定了,怪怪的

今天再折腾它几次,如果都OK了,只能装回壳里交差了。
LM339本体不良感觉不大象,因为是它的输入脚这边的电压有问题,而不是它的输出端的电压问题。

网友:
试过30次以上,回回有有PG(5V电压)信号,这总可以交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