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详细故障]硕泰克SL-85DR2-TC 跑AD A8 无显示 求老师指点。

楼主(2013-05-28):
老早的时候 有一块老主板。顾客拿来的时候 有2个电容鼓包。说经常死机,后来升级了,拆下来不用了。现在拿来说卖给我 15块钱。我上U试了一下 ,有显示,我就收了。。顾客走后,我有空了我就直接把那两个电容换了。换了我也不测试了我放一边了。昨天正好有一个顾客的板坏了 急用,我叫说我有一块能用的。于是就拿这个板出来 上UC4 2.4G 上内存 256M 上显卡 64m 上电  自动开机了。但无显示,于是上诊断卡 。。跑到AD 停了,再开几次 REREST几次 有时候跑到A8 停了。。。 干脆我不上内存时 跑E1 喇叭有报警。。。一上内存 就是跑到AD A8 停了。。

量电压: CPU  ,内存 2.5v ,桥旁边的管 D极3.3v,上内寸假负载,测各电压: 时钟1。18 ,总线 3。3,供电2。5 数据地址线 1。25V 但数据地址线不是全部都是1。25V 发现有几个地方低于0.7V的,但关机量阻值 却跟1。25V的位置是一样的数值。。。

观察跳线,没异常。压桥 一样,手上没BIOS,请老师帮出思路。。该怎么修了?
能热关机,能复位。但有时候短开关针几秒断电后自动上电。再次自动上电后 不会再自动断电了。

补充:硕泰克此款主板不加显卡不开机,在AGP接口边有一跳线JP2,跳1-2必须加显卡才能开机,跳2-3,不加显卡也可自动开机,此跳线没有跳线说明,希望大家在修到此款主板应引起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补充内容 (2013-5-31 17:37):
结果:搞了几天,搞乌龙。。。。。原来是内存的问题。。。几条内存都是有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好的,放一段后拿出来用,,,却这样了,而且在个别板上能点亮。。。我真是服了。。后经换一条好的得了

网友A:
如果确定能复位,那说明主板基本上过了,试下看能否能够关机?建议换原来的U,

网友:
不会是你那张显卡不行吧

网友:
换张显卡如何?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还少呢,路还长着呢,早在08年的时候就知道了,人人电脑培训资料里面就有讲个的,呵呵,实际中也修过

网友:
可能是显卡阳痿了 换过试试了吗??

网友:
我是新人呢, 08 年的时候 我不做维修。也不懂维修。那时只专注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项目。能告诉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或者有可能是那些方面的原因吗?先谢谢了

网友:
显卡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能复位,那说明主板基本上过了,试下看能否能够关机?建议换原来的U,

能够关机,原来的U卖了,换了两个U都不得,手和只有400的U 没533的U,但有个设置跳针 我条件设置在1 2 了,自动识别400或者533的U

网友:
结果:搞了几天,搞乌龙。。。。。原来是内存的问题。。。几条内存都是有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好的,放一段后拿出来用,,,却这样了,而且在个别板上能点亮。。。我真是服了。。后经换一条好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