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 n5110开机不显

楼主(2013-05-28):
今天接了一台DELL N5110机器,是三桥合一,电流到0.7总有就不动了,屏幕没显示,请大侠帮忙,谢谢 急!
DELL

网友:
三桥合一的容易虚焊,如果外围其它的都排除了可以做下桥

网友:
建议做一下桥

网友:
谢谢,我用疯抢吹了一下不亮,没上BGA焊,
有没可能是CPU坏了。I3二代,我手没有一样的没试

网友:
三合一的,想都不用想,先做BGA,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